联想Y50-70保护隔离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9-01-12):
此机器第一次拿过来问题是不通电  电池也没电   此机器的通病是PQ302,PQ301处烧穿导致保护隔离不过  更换之后使用正常   客户拿回去两天之后又拿回来说 插适配器一会充电一会不充电   接上可调电源开机 大概有几十秒的时间是正常充电  过一会就没电流了 系统显示的电池放电  测主板PQ301,302未导通  G极19V未导通    如果单独用适配器不会断电  能正常使用  单独用电池也能正常使用   电池适配器同时使用就会导致适配器电流不过保护隔离  请大神帮忙分析 谢谢

网友A:
图片没上传起 重新传一下

网友B:
                     头疼的问题   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疼的问题   不会修

哎   现在我们师傅在研究

网友C:
这种问题很好修,先查充电芯片的条件和隔离管是否用的和图纸用的同沟道的,还有就是电池和AC的切换电路,最后看看EC程序损坏没,

网友C:
你把PQ303去掉,看看机器会充电不,这个管子去掉用电池是不开机的但是会和电池充电的

网友D:
可以可以试下换个电池,估计就好了,不一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点评):
但是楼主己经说了的单用电池是正常的哦。

网友E:
如楼主所说,保护隔离电路没有问题,问题也在AC/DC切换信号上,点到为止,请仔细维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上传起 重新传一下

你这配图确定是Y50-70吗,IBM南桥,看着主板怎么像是DELL的,13.3寸的机器

网友F:
P管换个功率大一些的   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很好修,先查充电芯片的条件和隔离管是否用的和图纸用的同沟道的,还有就是电池和AC的切换电路,最 ...

条件满足  但是同时使用过几十秒就保护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把PQ303去掉,看看机器会充电不,这个管子去掉用电池是不开机的但是会和电池充电的

去掉了还是不行   这机器不开机状态能充电  开机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可以试下换个电池,估计就好了,不一定是主板问题。

对哟  电池适配器都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楼主所说,保护隔离电路没有问题,问题也在AC/DC切换信号上,点到为止,请仔细维修。

好  会仔细检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去掉了还是不行   这机器不开机状态能充电  开机就不行了

开机状态下测下电池接口的电压多少不要装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配图确定是Y50-70吗,IBM南桥,看着主板怎么像是DELL的,13.3寸的机器

是啊   哪有IBM的南桥    Y50-70是17E的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P管换个功率大一些的   试一试

4407应该不会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头疼的问题   不会修                                                                                 ...

我更头疼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状态下测下电池接口的电压多少不要装电池

2.6   正常吗

网友:
上面的实物图传错了,电路图是正确的

网友:
AC/DC切换信号,查查EC和充电芯片控制信号

网友:
图在哪里 ?    图片上传后,要插入到内容中才会显示

网友(2019-06-11):
充电确实有点不好修

网友:
EC会导致这种问题

网友:
4407应该不会小吧

网友:
查查充电芯片的条件,或者换个再说。充电芯片管的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