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无任何声音 卡顿重启

楼主(2019-01-12):
遇到一台小8,什么声音都没有,手机有的时候会白苹果重启,然后指纹键没有震动,求问各位大佬,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音频                                                                                               ...

打电话听筒有声音,对方也能听到,但是去录音机那里就卡住录不了了

网友:
大音频换一个

网友:
基带是板层有断线引起的.这种故障比起UMT主板.质量还要差.终极解决方法.只能找板材好的.搬板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