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修打印机的高手看下,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楼主(2019-01-12):
各位修打印机的高手给看下,这是什么情况
机子是三星的4521F,故障现象是全黑,但该打印的字还是有的。现在已用替换法得知硒鼓、定影、激光器是好的,那么,全黑纸脏还和什么部件有关呢?我搞了一个星期了没找到这个毛病。

网友:
查高压充电电路。不行就换高压板

网友:
确认硒鼓没问题的话,故障就在跟硒鼓接触充电的部分,检查下吧

网友:
检查硒鼓的显影部分就是磁棍还有激光器部分有无遮挡或者脏了的问题还有机器的上纸位置那些地方清洁一下应该就好了一般这类黑白激光机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故障都是小故障的多。

网友:
如果,硒鼓与定影,激光器都替换了,这可能是高压板及与他相关的部件

网友:
我修过一个三星的也是打出来黑,最后是电源板上有一个mos管坏了。你最好查一下电源板

网友:
总之,是高压充电电压不稳,检查高压传输路径和高压产生电路

网友:
又换了两样,故障依旧。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可换的?

网友A:
      换掉电源板后,故障有了一些变化,好了一些,但还是不能正常使用。修到这一步,我是该继续换件呢,还是放弃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电源板后,故障有了一些变化,好了一些,但还是不能正常使用。修到这一步,我是该继续换件呢,还 ...

一起换还是这样吗?????换个新硒鼓

网友:
不会修打印机的小白路过,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B:
如果有一样的机器,就一个个倒着试,总会换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一样的机器,就一个个倒着试,总会换出来的

这就是这么干的,一只换,好的那台都是好的,装到坏的这台,全换了都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换的就剩下架子了,这回没招了。

网友:
换高压板

网友:
前面分析哟可能是对的,没有高压会,也可能接触不良,你确定进纸通路都没残粉吗

网友:
机器内与鼓芯接触的触点是不是有弹性,没接触好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放硒鼓的力度大了点就把触点顶进去了。

网友:
看图片触点是沉进去的,弹出来后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上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呀,谢谢你了,此故障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