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70E 可以用IT8752E代换吗

楼主(2019-01-12):
IT8570E 可以用IT8752E代换吗。 有谁试过没呀。 有人知道不

网友:
没啊,我是小白,我路过中,这样的问题我认为换一下就知道了,所以小白认为思考不如行动,这个IO不知道多钱一个,我知道普通IO才10元一个,坏了也没什么大不了

网友:
看看芯片的图纸对比下不就知道了,最好不要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