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开机自动重启灰屏,如此循环

楼主(2019-01-12):
板号:LA_9063P ,测时主板上屏供电、亮度调节、开启电压都在跳。
断开直接飞线,这三个电压正常了,但还是会灰屏重启(反反复复)。刷过U6U5 BIOS。换过南桥、CPU。故障依旧。
自动重启

网友:
开机小板坏的多

网友:
还原开关键看看电压正常不,还有这机器断开显卡也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