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待机问题

楼主(2019-01-12):
联想Y400 待机问题 NM-A141 待机3V 5V只有4.7V.换了待机芯片也一样。会不会是反馈电阻的问题
芯片

网友:
可以找个同样的板子 测阻值看一看

网友:
那你换了试试

网友:
找图纸,试试对着那个电阻拆下来量下阴值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种负载正常的话,电压达不到的都是分压问题

网友:
还是下个图纸对一下就行了,说多都是泪
叵

网友:
你可以看这图纸对比下阻值,最好是拆下测,在主板上测有误差,一般电压不够的话会待机高或芯片发烫,首先你要先排除后级有没有问题,还有芯片的条件正常不在着就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这些排除后再考虑电路问题

网友:
打值是否短路,测一下待机条件抓一下波形,不行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2020-04-19):
找个同样的板子 测阻值看一看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换u都要重新刷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