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接机G480 11326-1非常规思路维修

楼主(2019-01-12):
联想G480  11326-1待机偏大,插电电流到0.03,然后调到0.07,一直跳动, 刚开始插电会有3.3v 5v 1.5v,出来一下就没有了,有3.3和5伏电压时电流0.03,如果没有了电流到0.07,第一感觉,待机电容有问题,直接换了待机两路的电容,问题一样的,看图纸,感觉就那个地方短路了,打阻值,一样没有什么发现,没有招了,看图纸,看上电时序吧,一步一步的来吧,内存供电是正常有出来的,后面的电没有了,就按照缺电压来维修吧,查到1D8V_S0没有电压, 短接PR4730,1D8V_S0电压会出来,但是RUNPWROK一直为低电平,后面的电压不能开启。有点头晕了,找不到方向了。短接了BIOS芯片1和2脚,3V和5V电压不会掉,怀疑BIOS有问题,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
怀疑EC有故障,现在才仔细观察EC,果然发现了问题,
立马清洗处理,结果就出来了,修的有点晕,有点老了。见亮机图
裸板正常的待机电流,为以后参考。

网友:
怎么没人评论

网友:
我想说楼主修的不错,其实我也是蒙的,后面的要付费才能看的到了

网友:
正看的起劲呢,突然收费了,哎

网友:
我付了费的,修的真好

网友A:
正看的起劲呢,突然收费了,一天看十几个要收费的贴一天的饭钱又没了。

网友B:
要收费的都不是好同志

网友C:
恩,没学到什么,后面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看的起劲呢,突然收费了,一天看十几个要收费的贴一天的饭钱又没了。

看来楼主是天天在学习的,是好样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提高自身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没学到什么,后面看不到

这个收费是系统自动的,我也不能设置的,多发一点帖子就有钱回来了,一起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没学到什么,后面看不到

维修的就是要多多观察,有时候是会有奇迹的。如果机器修好了,很多时候看起来都是小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维修好的话就是大问题了,其实就是维修的无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收费的都不是好同志

你也发帖,你也赚钱哦,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哦,收费也是系统设置的,不是我的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