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24p 9022 编程器认不到

楼主(2019-01-12):
c124p kb9022 编程器认不到 接线确定正确的  开始读取然后错误

网友:
芯片好的坏的,淘宝买的芯片的话多试几个,有次买了五个EC3个有问题

然后我就把那商家拉黑了               顺便给了个差评

网友:
多试几个  这个玩意坏的多

网友:
转接板上没有焊接好。。。买剪板的ec更方便

网友A:
芯片是不是有问题,谢谢楼住的提诶自

网友:
离线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不是有问题,谢谢楼住的提诶自

不知道是不是芯片问题啊 就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