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p开机电流定40ma

楼主(2019-01-12):
更换同样型号 24m主时钟就搞定了!

网友:
之前我也一台一样,也是以为主时钟问题,换了没多久又定电流了,其实是板层断线,时钟通cpu的

网友:
不稳定的。。板层问题

网友A:
无法设置指纹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设置指纹是哪里问题

查查指纹供电

网友A:
好的谢谢,苹果6有亮度可调节,但不能最亮,测哪里?背光ic还是背光电感?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苹果6有亮度可调节,但不能最亮,测哪里?背光ic还是背光电感?多谢指教

背光供电,升压

网友A:
好的谢谢,明天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明天看看

看图

网友:
新手还在摸索,祝我好运

网友:
其实是板层断线 换时钟的时候加热了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