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电脑aio 520维修

楼主(2019-01-12):
开机花屏,什么内容都没有,只看到一条一条花花绿绿的横扛扛,第一感觉是屏坏了,买了个屏回来换上故障依旧,此板是集显,只有一个CPU,想先刷个BIOS试试,但论坛上没找到,有的朋友请上传一个,板号:6050A2741901 A01

网友:
有的请上传一个,或有修到此故障的朋友指点下,
先谢了。。。。。。。

网友:
520 肯定在保内,为什么不售后呢?

网友:
自己搞me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会出花屏故障,可以试一下

网友:
可以自己搞下bios

网友:
还没遇见过这机器。有没有动下屏线试试有没有变化。。。’

网友:
这机器有点新  520后面还有型号

网友:
买个                      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