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6V关不了机

楼主(2019-01-12):
品牌:华硕。
型号:N46V
板号:N46VZ 2.3  内存贴纸 N46VZ

故障:加电不亮,电流到1.2左右。
思路:先排除内存,后刷BIOS,搞亮。
后续问题:装起以后试机,发现关不了机。怀疑BIOS没刷对,连刷了3个都说是原厂的,合成的。后再另一网站又找了个BIOS,刷上能关机了,以为好了,装起试机,没问题,连续试了10几次都没问题,客户也着急要,发走!第二天客户打电话说没修好,还是关不了机,我一口否认,我明 明测试好了的,不可能,客户又拍视屏确认,我只好又让客户发上来,10块运费没了!收到我依次拆,先扣电池,不行,拔掉光驱的硬盘托架,关机了,看开托架有问题,看来运费能要回来了,换我的托架,我的天呐!也关不了机,心塞。看看光驱能不能关掉,找了个光驱,能关,开来问题出在托架上,再换个托架,问题依旧。看来托架里面的电路和光驱不一样。看能不能改电路吧。调出图纸,量下上光驱的时候的电压,信号,量下托架的,发现敌情,ODD_POWER OFF在用光驱的时候是高电平,插上托架就成了低电平了,把线割断,让ODD_POWER OFF时刻为高。托架这边不管,反正能认到,装起试机,测了一天没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有的机器不认光驱位托架,有的插上托架机器黑屏,这个关不了机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这个倒是没遇到过

网友:
下回遇到这问题我也找找试试看看其他机器是不是也可以,碰见有些机器装托架关不了机,

网友:
宝贵经验

网友:
很有用的经验

网友:
托架上多数都有一个小开关,关掉就好了

网友:
ODD_POWER OFF  跟开关电路倒低什么关系  。应该还是有相关电路连接的吧  。 ? 新鲜问题。给力  。

网友:
我有遇到过关不死的

网友:
记录一下你的经验

网友:
硬盘托架确实会导致这种无法关机的问题,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
7楼正解,光驱托架上有个小开关,可以换三种模式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因为光驱托架导致的关不了机

网友:
小开关关掉就行了

网友:
关不了机 遇到过了 基本都是托架问题 我是直接换个别的牌子的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遇到一台宏基的 装了固态关不机  让后把支架上面有个开关拨一下就好了。。好像是调节什么电压滴 具体不知道 哈哈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跟我这个案例差不多,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6773-1-1.html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
托架是很奇怪的,我碰到一台进步了BIOS的,

网友:
这情况还没遇过,是出厂自带的托架还是后期加固态?

网友:
幸好问题出在外设上 不然不好修。。。。。。。。。

网友(2019-09-17):
华硕关不了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8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