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SVF153A1ST充电短路

楼主(2019-01-12):
一个多月前 外地发来这款机器 当时不触发 拆机发现没有公共点电压 放电之后正常使用

这里放假回来本地,说上次修的机器不能充电了,我也忘记上次修好之后能不能充

原机电池显示正在充电 但是充不进
于是发了一块新的 上去直接短路,取下电池不短路,
随后又发了一块,能充能放,
目前就是上了电池 第一次通电,什么都是正常的,能充能放,
但是只要一拔下适配器或者电源,再插上去,就5a短路,此时机器还是能开机,没有短路保护,

然后关机,拔下电池,再插上电源又能用,取了又不行,换过充电管和芯片,
没什么思路,特来求助

还有一点 如果用原装电池 虽然不能充电 但是拔下再插不会短路,难道还是电池的原因?或者充电电路的故障。
有经验的老师帮忙看下 感谢
版号:DA0HKDMB6D0
充电芯片:88732

网友:
芯片条件不满足

网友:
一般这样的故障修不了

网友: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肯定是串电。隔离管都测一下,应该有烧穿的隔离管。

网友:
应该有烧穿的隔离管。                                       ·

网友(2019-09-21):
修过一台是隔离管一只短路,换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