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块映泰B75

楼主(2019-01-12):
型号如图,故障为触发一秒掉电。测无CPU电压,再测无CPU_VTT电压。CPU_VTT由UP1514Q控制产生。UP1514Q有供电无开启,图中白色贴纸上面的三极管不良,换了故障解决。

网友A:
图中白色贴纸上面的三极管不良,是什么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白色贴纸上面的三极管不良,是什么三极管?

NPN三极管,这个一般不看型号,在料板随便找个NPN三极管换了就行。

网友:
我那天也修了一个没有CPU供电的,也是这芝麻官坏了。

网友:
这种小转换 一般我都是拆了

网友B:
映泰的坏小三极管的倒还是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映泰的坏小三极管的倒还是蛮多的。

技嘉主板也爱坏三极管。而且感觉技嘉的主板三极管特别多。

网友:
思路清晰  功底好  这个主板修得也多

网友C:
楼主修主板手到擒来,如果是CPU供电没有,有供电的开启,楼主会怎么去维修,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主板手到擒来,如果是CPU供电没有,有供电的开启,楼主会怎么去维修,请教了?

你是高级工程师,这个问题我得向你请教。。。

网友:
路过路过,学习一下,都是大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