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750DP 3V线性出来一个类似下管G级的波形,求思路

楼主(2019-01-12):
下面有图,机器拿来EC烧,换几个EC,通下电都烧了,还烧了个休眠开关,待机芯片是1225C,换过几个了,5V线性出来4.64V左右,电平,而3V线性出来一个5V左右的波形,是的波形,万用表量则是4,7V,我把3V线性后面隔离点也断了,还是一样,量通断3V线性跟待机芯片每个脚都不通,   下面看图

          3V线性

↓↓↓↓↓↓↓↓↓↓↓↓

5V线性
↓↓↓↓↓↓

搞不明白什么情况

网友:
万用表测3V线性4,7,、  5V线性4.6        3、5Vpwm没反应,电流0.014,大了些(我把35V线性后边隔离点都断开了,按理不该这样电流)

网友:
你这3V线性波形波峰很高,会不会实滤波不良。  你看看线性3V的电容有没有异常

网友:
把线性3V的电容换一个看看。。。。

网友:
查芯片的外围电路看看有啥异常没

网友:
把线性3V的电容换一个看看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 只是微小的  拉低吧  ! 这种头大。

网友:
3v的滤波不良,导致5v也不正常,以前有遇到过

网友:
先换个待机新料看看,线型电压不像pwm比较简单。

网友:
是不是滤波电容问题啊,先换电容看看

网友:
       我感觉也是线性滤波不良  先把EC供电断开 修好线性在上EC

网友A:
楼主,有什么新进展记得回复一下我们这些热心观众,前边的都大多说滤波电容不良,很有道理啊,我是小白静待佳音(因为焊不好桥所以我还没碰笔记本)

网友:
楼主可以先换个线性3V的滤波电容,有条件的话换待机芯片看看,没芯片换的话可以把EC拆掉再通电看是否还有杂波

网友:
我也同意大神说的是外面的线性漏波电容问题

网友:
站队看看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看来都是大神级的前辈们

网友:
等待等待,期待结果
急需长知识的小白

网友:
别的都看不懂,就相中这示波器了。这示波器不赖。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样的波还有可能是示波器问题 不可全信

网友:
这个属于没救了别修了烧了一片根本不是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什么新进展记得回复一下我们这些热心观众,前边的都大多说滤波电容不良,很有道理啊,我是小白静待 ...

确实是滤波不良,加个电容3、5V线性正常了,但主板仍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就行,我们也学到了。以后遇到不会摸不着头脑。谢谢

不好意思,我搞错机器了,这一台还没修,是另一台加焊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