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3不开机电源IC发热

楼主(2019-01-12):
这个实例我上个月用别的号发布过。这个就是电源IC 负载有短路。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随便找一个主板用同这个型号的电源IC打阻值。阻值打电源IC先发热范围就可以,阻值有多少不管只做接地脚对比就可以

网友:
有图就好办 还好找到了短路点

网友:
焊盘 用焊锡拖得好干净

网友A:
观查发热的喷的是什么粉末    好洗吗

网友B:
没图纸也不知道供出的电压是几伏的,你一直都是用4.2V烧机?如果不是4.2V电路不怕烧坏其它元件吗?

网友(2019-03-16):
引用 网友A:
观查发热的喷的是什么粉末    好洗吗

松香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也不知道供出的电压是几伏的,你一直都是用4.2V烧机?如果不是4.2V电路不怕烧坏其它元件吗?

我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