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y430屏幕调不够亮

楼主(2019-01-12):
由题会显示也有灯光,但是很暗,比暗屏好一点。换过屏,也换过高压条,有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屏幕很暗,比暗屏微好一点点,有显示有灯光就是亮度很暗。

网友A:
接内置键盘用快捷键调下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内置键盘用快捷键调下亮度

调不到。不知道发什么神经,哪里都调不到。

网友:
PWM  接3.3   秒亮

网友B:
是不是换过屏幕,不是原装屏,是需要刷码片的,不然亮度就是不能调的

网友:
你的是LCD屏把亮度控制的线不插在高压板接口抽出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换过屏幕,不是原装屏,是需要刷码片的,不然亮度就是不能调的

客人的机以前换过屏,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坏掉了就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