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主板桥82NM10奇怪问题

楼主(2019-01-13):
这个是带触摸屏的工业机器,灵动CPU,南桥是82NM10.故障是用不了几天,硬盘不认了,换了新桥,也是没几天有硬盘不认,测量桥供电有1.1V,还有个1.6V不知道干嘛的,有没有碰到这种桥的供电有1.6V是不是正常 的,是不是这种桥通病,很容易坏吗,换了3次桥了,晕头的机器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硬盘的取样电阻相关联,不过这个肯定找不到图纸 只能找有用这个南桥的机器的图纸来看下  搜索一下"bias“,看看有没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