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A1286和A1278 硬盘线的一些小经验

楼主(2019-01-13):
最近连修三个  A1286和A1278   分别是不认硬盘  和 突然系统崩溃 恢复以及安装系统速度很慢!安装系统很慢 苹果系统和win 7系统安装进去很慢!发现硬盘线  有一根数据线中间组织在12 其它正常0  就不认硬盘!  另外2台A1286  发现硬盘数据线4根数据 之间的阻值分别是4和6  就装系统很慢很卡!机器都是客户一手自用的。有修到该机器的兄弟们  发现类似问题 先测量硬盘数据线之间的阻值 如果有略微偏高 就要考虑硬盘线损坏了!

网友:
是对地阻值吗

网友:
这种硬盘线的通病就是这样,这硬盘线容易坏,还蛮贵的

网友A:
是通断测试吧,这因当不是对地阻。

网友:
          这个可以  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通断测试吧,这因当不是对地阻。

对  两端的通断!两者之间如果不是0的话  数据传输会出问题的

网友:
这个阻值大小的范围怎么确定,我一般都是简单换一条测试就好了。

网友(2020-10-31):
这款机器的硬盘线是通病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