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0UP

楼主(2019-01-13):
图中这个2N=3H   J25     ic是什么ic起到什么作用怎么找替换的零件,哪位师傅帮帮看看。现在插电源
2N=3H发烫,怀疑短路了,还有个网络IC也有点烫手,他们两个IC比这2n=3h更烫些。图中USB也早坏了。现在判断CPU坏的可以能性大吗?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USB短的话桥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吧  你可以看看桥温度高吗

网友:
估计u坏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2n是不是待机芯片 下面这个是网卡还是声卡 有短路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