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HKC S932I-LED的程序 这个屏太特殊了

楼主(2019-01-13):
哪位有HKC S932I-LED的程序 这个屏太特殊了,刷了一个可以开机 但是花屏  原故障是不开机

网友A:
能开机但是花屏就不是程序问题了吧,看看有没有扯到软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但是花屏就不是程序问题了吧,看看有没有扯到软排

不可能是屏线问题,我试过很多遍了,那种花屏就是程序不对,不像屏线引起的花屏

网友:
去X宝找下程序

网友:
这个屏,好像主芯片型号不同,电路桥型号一样,换上显示不正常,无论是清晰度,还是什么的,感觉就是不正常。最后还是从代换板拆电源芯片修好原装板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