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151

楼主(2019-01-13):
维修一台机器 E440 过来开机不亮 BIOS放了个电 可以开机了,但插光驱下不去,死机,不插光驱正常有谁遇过到

网友:
你这明显是光驱短路了,总线电压拉低了,你可以测一下,供电先,

网友:
明显光驱短路,电压被拉低了,你测一下电压正常么

网友:
不插光驱正常  可以考虑不用光驱

这个机器的桥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