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二修iPhone 7,无免提,无录音!

楼主(2019-01-13):
型号:iPhone 7
故障:二修,无免提,无录音
1.测试打电话,的确无法打开免提!

2.测试录音,无反应!

拆机取下主板,发现音频芯片附近铁皮被剪掉了,芯片左下角破了!(想不通为什么要剪掉铁皮……)

风枪温度480,直风,10秒左右取下!发现焊盘上家补过点!

上家补点清理干净,重新补点!

打圈,上绿油,固化!

芯片重新植锡,焊回主板!

装机测试!无免提故障解决!

很幸运芯片没坏!无法录音故障解决!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您是自学那朋友吧!能加个V吗?以后可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是自学那朋友吧!能加个V吗?以后可交流交流!

是的!可以啊………………………………!互相交流
V号在图片里!

网友B:
不错,手工过关!无免提,无送话,我可能会先换排线测试!实体混了两个月看来还是接触修机的机会少,思路不够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手工过关!无免提,无送话,我可能会先换排线测试!实体混了两个月看来还是接触修机的机会少,思路不 ...

因为是二修的,所以我想,正常情况下外配上家第一时间应该就测试过了!所以90%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音频和6s通用

网友:
技术和手工相当重要

网友C:
高手,请教个问题,6SP无主照相,经查有一路显示成像信号到cpu无阻值,不知哪里断线,会不会是连cpu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请教个问题,6SP无主照相,经查有一路显示成像信号到cpu无阻值,不知哪里断线,会不会是连cpu掉点?

应该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