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笔记本 开机 电流到0.8 0.65 0.52 不显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1-13):
联想Y500笔记本 开机 电流到0.8 0.65 0.52 不显示,一直停在0.52A 也不掉电,也不重启。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 有问题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电流好像低了点   测一下电压 复位看看

网友:
主板坏了。。。。。。。。。。。。。。

网友:
测下供电出的正常不

网友:
主板 电池               BIOS

网友:
主板问题换板子吧

网友A:
内存不上和上电流各是多少    刷BIOS试一试

网友:
非常感谢这位大师百忙之中抽出那么宝贵的时候来为我这个无名小兵进行无微不至的指导,谢了,真的。

网友:
非常感谢这位大师百忙之中抽出那么宝贵的时候来为我这个无名小兵进行无微不至的指导,谢了,真的,真的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上和上电流各是多少    刷BIOS试一试

非常感谢,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的电流变化。

网友:
内存  BIOS   看看没个电压都有吗 稳定吗  有没有缺电压的  再不行就换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