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I124 板号6050A2822501-MB-A02花屏线闪屏

楼主(2019-01-13):
HP Tpn-I124 板号6050A2822501-MB-A02花屏线闪屏,开机显示正常,进到桌面就开始闪,有横条,花屏,屏已经换过,不是屏的问题,去掉独显用集显也一样。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屏线试了吗.....................................

网友A:
外接试试,看看还花不花。花屏要排查,外接又简单

网友:
难道不应该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一点点的排查 内存 外接  屏线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稳造成的,你测一下,能正常使用不

网友B:
像是集成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是集成显卡问题吧。

CPU板载的。

网友C:
测试了屏线接口的阻值了么,数据线的。还有屏供电3.3V,不要光看电压,给屏供电的那个管子有时候击穿了也会闪屏

网友:
这种故障屏线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D:
明显是屏幕线的问题

网友:
台机我遇到过这样的 ,进系统花屏,加独立显卡,集成显卡也是一样,花屏,换内存,换主板都一个样,最后换一个CPU解决问题。CPU自带显,引起的故障,外加独立显卡本来应该没有问题,可是还是花屏,显卡没毛病。

网友:
供电滤波不良,

网友:
查一下内存,CPU,或者代换一下它们,来判断故障。

网友E:
屏线   接口 内置电池也会引起的

网友:
DDR4内存,和内存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试试,看看还花不花。花屏要排查,外接又简单

外接是正常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测试了屏线接口的阻值了么,数据线的。还有屏供电3.3V,不要光看电压,给屏供电的那个管子有时候击穿了也会 ...

这板没有图纸,HP主板30针屏接口也没找到个一样的参考,怎么测呢!

网友:
感觉是最大问题。cpu

网友:
有可能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屏幕线的问题

不是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线   接口 内置电池也会引起的

你是做维修的嘛!从来没碰到过内置电池会花屏的。

网友:
今天来了台一样的机器,屏碎的,换好屏把花屏这主板对掉过去,故障一样,应该可以确定是板载CPU的问题,放弃了!

网友:
还好遇见一样的   ,不然还得纠结                      ·

网友:
屏 排线 显卡都排除了那么就是CPU 我遇到过联想的笔记本换了CPU就好了不过 联想的不是板载的处理器

网友:
跟你的现象是一模一样 板载的处理器不好搞哦

网友:
不装集显驱动试试,感觉CPU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板没有图纸,HP主板30针屏接口也没找到个一样的参考,怎么测呢!

随便找个屏线接口的图纸就可以啊,不管怎么样到屏的就那几根,6根数据线,2根到码片的,加供电,起码屏那头都差不多的啊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