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不触发维修,无3V5V

楼主(2019-01-13):
拆机,全板只有19V,开关板上一个电压也没有.

找到主供电待机部分.
PU7 RT8206B,
6脚VIN  19V
4脚ONLDO  5V
7脚LDO 0V
1脚REF  0V
其它脚都没有电压.
也就是LDO不出5V
查了很多地方,换了芯片也一样.
纠结了半天.拿示波器秒了.
前面测了半天都是不出电压,后来用示波器一测,7脚LDO是出来以后掉了,1脚也是出来以后又掉了,看来不是不出电压,应该是出来以后保护了.

测3V_ALW,5V_ALW主供电也是出来一会就掉了.但是3V_ALW出来几百毫秒才掉,5V_ALW出来几毫秒就掉了.直接把5V_ALW一套MOS管换掉.OK!图中PQ24,PQ25.

网友:
示波器 干PWM 故障 ,效率不错

网友:
这款坏这应该算通病了吧,有的时候风枪热一下又可以用一下。

网友A:
换之前mos管打个值啊

网友:
掉电故障用示波器确实省时省力

网友B:
换MOS管不如直接换电容靠谱些,

网友:
这是通病了,这段时间有修过这台机,自己最后芯片和4个管子全换好的,有点坑

网友:
           这个毛病 我还没遇到过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之前mos管打个值啊

拆下来的MOS管阻值正常啊,测不出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MOS管不如直接换电容靠谱些,

这个不是电容的问题,这个机器是贴片电容,不容易出问题.倒是MOS管容易坏.而且拆下来也量不出好坏..

网友:
学习了,看来示波器在pwm中优势相当给力。

网友:
掉电故障用示波器确实省时                                      `

网友:
不知道示波器抓波能不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