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700 15221-1撞不起系统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9-01-13):
应该多刷几个BIOS试试,  修到过一台HP的 郊区客户发来的,不带硬盘 修亮以为就好了。发过去以后客户说认不到硬盘,又发回来。买来一个原厂的BIOS好了

网友:
固态是插在mini pcl槽上的吗?....................

网友:
是不是模式不对,在PE下能认到不

网友:
看看bios里面可以认到不,现在bios会引起很多问题,可以在多刷两个试试。

网友:
用原BIOS改一个试试

网友:
说明不清,比如:如果是PCI-E通道的M.2固态硬盘有的PE会不认盘

网友:
是不是硬盘的分区格式和BIOS设置不匹配,重新调一下设置。

网友:
是不是硬盘分区格式和BIOS设置不匹配,重新设置一下或者改一下格式。

网友:
BIOS里能认到硬盘吗    有可能你的PE太老

网友:
上个图片吧    我来问问联想服务站的朋友   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建议还是再刷一下bios   多个故障的机器毕竟是少数,楼主的硬盘应该是毕竟新的接口,pe里认不到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