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维修

楼主(2019-01-13):
  故障机  华硕
故障  上电0.22掉电就不能再来了,
   先看看机器吧    机器有些年头了,你既然要修,那就修呗,上电。0.22—0.02然后就不动,按开关也没有反应,速度拆机先看看这经典的主板吧    哇哦,还没有修过哦,看看版 号   找来点位,上电。一样0.22就掉了掉了就不能在开了,一查发现待机也跟着掉了为什么了来到待机芯片    经过一番查到掉的时候待机开启也没有没有   一路查到了这里看到那个信号了吧华硕的FORCE  OFF#   先断开再说,看看还掉不,(应为这个信号不正常就会拉低待机的开启)断开后,不在掉电,待机也正常了,不过机器还是没有好还是0.22,这电流一看就没有CPU供电,果不其然真的没有 看吧,找了一下供电看了一下没找到,就只好找来一份图纸看看 这下就知道了吧 20  22脚都是供电,19v  正常   22脚一戳,没有,查下去来到这里 也就是这里转出去,一查4脚没有12v  看来就是这个12v出问题了一路追到了这里    一戳,2脚正常3.3v,而12v却没有转过来,值正常,找来管子换了 再次上电,完美,接回刚刚那个二极管也就是FORCE  OFF#他了   再次上电也正常了,看来就是12v转换引起的不正常导致也跟着保护了吧,直接装机测试     完美。。。。。

网友:
这个机器有够老的,楼主有两把刷子,要我肯定钻进死胡同里出不来了

网友:
修得不错!不过这机器确定年纪不小啊

网友:
有7年了             估计 这机器

网友:
哇哦,这么老的板子都还是第一次坏,质量真的好。

网友:
FORCE  OFF#华硕掉电必查,直接查它省好多时间.

网友A:
不是应该15v嘛怎么只有12v

网友:
二级转换没有嘛

网友:
华硕那些芝麻小管和控制的小电路爱坏,

网友:
老机器,客户都不咋爱修了,好多人换新的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有点年头了      好久没修过这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这么老修一下能搞几个钱

修好就是钱  人家客户要修,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15v嘛怎么只有12v

华硕的机器就是12v  其他机器才是15v

网友:
这个机器有够老的                  收不上价了吧

网友:
这个老本子 很爱出问题

网友:
思路很好!!!!!!!!!!!!!!!!!!

网友:
十年前的本本了,那时我也有个华硕这个本

网友:
很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