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19-01-13):
苹果a1502不认硬盘,同行已经换过硬盘了,检查发现SSD_RESET_CONN_L,不正常,是低电位,SSD_RESET_CONN_L是由U3740收到SSD_RESET_L后发出的,拆板出来,果然U3740附近进水,1脚3.42供电断线了,补上后修复

网友:
进水腐蚀导致不认盘

网友:
图纸顺便分享下

网友:
把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
就是说硬盘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