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500 不显示.

楼主(2019-01-13):
  联想Y500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有没有人遇到过 有时可以点亮.有时怎么也不亮点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这款是不是和Y400差不多都有显存的通病。

网友:
外接一下看看,是不是显卡虚焊。

网友:
还是拆开来,这种情况不太好修,虚焊及电压不稳均有可能,芯片不良也在考虑之内。

网友:
遇到过干桥好了

网友:
是不是不显时先存开启信号没有

网友:
换过屏线好的

网友:
是不是和Y400的毛病一样   试试显存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
Y400显卡搞过,可以参照下显卡显存或刷下BIOS试下,结合不亮机时测试依据

网友:
桥有可能

网友:
刷BIOS试试   还有就是干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