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青春版8 屏幕电源口下边少了快 谁有图纸吗

楼主(2019-01-13):
求救

网友:
谁知道少的是什么吗

网友:
电感吧 直接连就好了 5对一样的  旧板可以拆到

网友:
这个是电感一般直接对接就可以了
或者从别的主板拆一个
如果不知道就还是拆别的主板的显示座子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简单,直接短接就可以了,主板边沿的点短接到座子边上的点,总共也就两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
显示排感,直接短接

网友:
排感,直连就好

网友:
这是滤波电感吧,可以用两根铜线直接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