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激活不了

楼主(2019-01-13):
帮忙看看是咋回事,二修机。我搬板修复的,不确定原板是否是套件。现在就是激不活了。

网友A:
多试一下,硬盘数据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试一下,硬盘数据对不

用i4助手查,5码匹配,硬盘数据不知道对不对。已经有信号了,是不是可以说明基带安装没问题了?

网友:
5s还搬啥,没价值。。

网友:
CPU搬了吗?还有就是5s板底分有3g版和4g版 分了吗?码正确吗? 5s你还搬 不是保资料就是练手工吧

网友:
哦,原来还分3G4G的板底,受教了,谢谢。CPU没搬,这块板原本就是搬过板的,CPU也不是原来的,放弃了激不活了。我就是练手工,修手机是我的业余爱好!我还有块进水严重,不开机的板,也是5s的,这块把CPU搬了,看看能不能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