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USB不好用

楼主(2019-01-13):
GA-H61M-DS2 REV:3.0,主板后置USB不好用,测单独两个USB口的座子后面两个分压电阻应该把5V分压成3.3V给南桥的-USBOC,实际测得1.25V,输入5V,直接找了个料板在USB附近找了个1K和2K的电阻换掉原分压电阻后OK。
主板

网友:
又是分压检测问题。。。。。。。。。。。。。

网友:
只要不是南桥问题都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技嘉的usboc有问题就不会15秒关机吗

网友:
usboc 的问题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