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无显示折磨维修

楼主(2019-01-13):
接了台联想G50-70笔记本,版号NM-A272 rev1.0集成主板

待机电流,

按开机键无显示

测量一遍,cpu vcore电压已经产生1.72V,找到图纸和时序测量

发现没有sys-pwrok.

测量pch-pwrok,pch-pwrok有,

我把故障锁定EC IT8586E掉程序,网上预定一个带板ec,装上故障依旧,陷入泥潭,
没有办法那就买转接板把ec焊接转接板  ,

用rt809h刷刷试试,论坛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别人成功案例,
看看以下图片焊接下载一个EC程序进行刷写一次OK  ,

]

刷完试一试,没有想到奇迹出现

大家以为修好了,和我一样以为修好了,装机测试,其实还有问题,接着向下看,
一个特别奇怪问题,用电池可以开机无显示,电池指示灯亮,测量只有3.3V和5V出来,
其他什么电压都没有,我晕死了,怎么会这样,是不是程序不对,想接着刷刷,

刷不了了看图找不到原因了,
问了几个大神也不知时啥问题,只能买带板的ec,这次买了3个,

我看看你还会怎样一模一样的板子
奇迹出现好了现在电池可以开机

烤机,半个小时掉电,bios问题,
那就合成一个,开机快的。
终于弄好了bios和图纸都发上,给需要的

g50-70 nm-a272 ok.rar

联想G50-70 NM-A271.rar

网友:
这板子CPU也是很爱坏的,0.5掉电。

网友:
四代u是挺容易坏,比较头疼,这个U我也想做它

网友A:
购买剪板EC,一般一次都是至少买两个以上,购买过很多次剪板EC,一次成功的机率比较小,很多剪板EC本身也是坏的,还有剪板EC发过来,EC型号是对的上,但是可能是不同型号的板上剪下来的,内置程序也是不一样,装上也是不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B:
可以哦,不错,我遇到这样的,直接测平台复位,0.2电流,平台复位也出来的话,刷了BIOS不行就是CPU了

网友:
这机器爱坏CPU

网友: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u坏了,准备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哦,不错,我遇到这样的,直接测平台复位,0.2电流,平台复位也出来的话,刷了BIOS不行就是CPU了

就是没有平台复位,cpu vcore已经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购买剪板EC,一般一次都是至少买两个以上,购买过很多次剪板EC,一次成功的机率比较小,很多剪板EC本身也是 ...

本来想买两个,卖家说剩最后一个了,想着运气就差,现在我还没有明白用转接座,怎么就不能刷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