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稳压电源故障维修

楼主(2019-01-13):
一台可调稳压电源坏,故障是插到笔记本上电流不跑,开关也无法调节大小,但电压是正常,也可以调节电压大小,论坛里没找到相关资料,对这电源工作原理也不清楚,换了可调开关还是没用,不知道怎么修,请高手一一指教下。

网友:
不接笔记本电脑,换的其他负载试一试,不如12V灯泡。如果故障依旧,先从简单的查起,插头、连线等。排除这些地方有异常后,才可确认稳压电源已坏。

网友:
电流可调开关有供电电压吗?
应该没有。
顺着路线向前查,看看是那里出现断路或是该来电压没来电压。

网友:
电压可调证明调整管工作正常,电流不跑看看是不是检测电阻开路了,一般这个电阻是水泥电阻或者康铜丝,阻值1欧姆之内

网友:
回收坏的数字可调电源

网友:
我的坏了,你出多少钱??:D?:D?:D?:D

网友:
我自己用的这台DPS-305CM就是花10元从废品站收到的,从废板上找了几个器件做个电路代替坏的器件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