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华硕EC IT8570E 和IT8572E不可以代换。

楼主(2019-01-13):
今天修个华硕K42J
笔记本
,故障现像是自动上电,掉电。 经检测发现是EC的PWRSW脚电压偏低,于是拆下EC,这个脚就变成3.3V了。 由于找不到同型号,于是用IT8572代换。 结果换上去不加电了。 从同行买一个8570换上去就好了。 结论是 8570和8572不能代换
自动上电

网友:
这个直接不用试就知道不可以

网友:
有图纸的话可以对着分析一下,不过EC很少可以通用的,带程序的通用就更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