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75 P45 反复 重启

楼主(2019-01-14):
朋友 一张V星的b75p45插 内存 反复重启,拔内存启动主板报警无内存 ,再 插上启动ok成功跑进系统,关机重启又进入无限重启状态拔插内存后正常
内存没毛病,内存槽也没问题 ,cpu触点也ok,求解!!

网友:
现在 就是在想 BIOS 问题,内存是单面1333频,以前在 H61碰过不读单面内存的毛病(问题上这板子拔插内存后又能进系统这就很不科学了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BIOS问题可能性大,然后电源也有可能,可以先排除电源问题

网友:
经过仔细检查 J1跳线 帽子消失针脚很新 (进入包青天模式

网友:
插上J1跳线后 顺利点亮

网友:
很有可能是bios 问题 反正先刷一下看看万一好了呢

网友:
J1 跳线帽子 一端是3VSB 一端过一个1K电阻 和南桥SDOUT连接
但还是没办法破案 ,无法解释我拔插内存后点亮的事实
板子没啥毛病,我就强行上电,跑码卡5552还是内存毛病......
想来想去总解不了这个疑惑

网友:
在浏览B75反复重启的帖子,意外看到一个关于技嘉B75不读2G条的故事 ,同出一辙短接J1后就OK
(过于丢人实在不知道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