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 进系统 PE 掉电

楼主(2019-01-14):
现所有电压都 正常。就是进系统就掉电。BIOS刷过,CPU供电换过。玻璃管没敢动。量阻值都差不多。

网友:
不换 你拆开看看

网友:
玻璃管爱坏!换过试试!

网友:
这应该是独显或独显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不良

网友:
我觉得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双通抓掉电嘛

网友A:
就是玻璃管的事情,那个管子难焊

网友:
CPU供电和集显供电的3个玻璃管里面 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
不打驱动试试能不能进去

网友:
我靠,通病个大哥,你翻翻我以前发的贴,我特地统计过这种通病,编辑成贴子发表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玻璃管的事情,那个管子难焊

看你怎么焊接了,我一般是从板子背面,用风枪吹,很ok的

网友:
我也用表量来量去的,,也没量出什么,知道 有一个,就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