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1673电源板黑屏

楼主(2019-01-14):
【海信】关于液晶电视电源板PFC电路不定时故障的检修方案
       根据对维修案例进行分析,发现部分液晶电视机电源板PFC电路因输出的PFC电压偏低,导致一些不定时故障的出现,现对此类故障的检修方法进行说明。

       故障现象:不定时不开机、长时间待机后遥控不开机、不定时自动关机、不定时黑屏等
       电源板号:4162、5024、2289、1673、1185、1901等
       涉及型号:LED40K16X3D、LED40K11P、LED40K16P、LED42T39AK、LED42K100、     LED42K200、LED42K300、LED42H310、LED46K01P、LED46T39AK、LED37K01、LED37K11、LED37K16、LED50K660X3D、LED50EC660X3D、LED55T36GP、TLM37E29、TLM37V68、TLM37V88P、TLM40V66PK、TLM40V68P、TLM40V68PK、TLM40V69P、TLM42V67PK、TLM42V68PK、TLM42V86PK、TLM42P69GP、TLM42E58P等
       关键电压:PFC输出电压应在380V以上,如果低于370V,常见为340V-360V,极易出现此类故障。

      故障原因:PFC芯片1脚的取样反馈端电压输入偏高,芯片稳压电路调低激励输出PWM信号的占空比,导致PFC输出电压降低,影响主电源电路的正常工作,主电源电路输出电压异常。
故障点:PFC芯片1脚外围取样电路有漏电(上分压取样电阻的背胶漏电)

        故障辅助判断条件:
        1、天气影响:潮湿气候下故障出现频率增加。
        2、开机条件:待机状态下遥控不开机,关闭主电源后再开机即可开机。

        检修处理方法:
       1、预防性处理
        对于气候潮湿地区,如果此类故障较多,建议在开盖维修上述涉及型号的产品时,包括非电源故障,或是更换新电源板,都需要对PFC电压取电路进行防潮处理,以避免后期出现不定时故障。具体方案如下:
先对涉及的几个取样电阻所在区域用电吹风吹干,除去湿气,再用708硅胶涂覆这几个电阻,防止潮气影响。

       2、维修性处理
       对于出现上述现象的故障电视机,在维修时建议对电源电路的输出电压进行测量,特别带PFC电路的电源板,如果测量PFC输出电压低于375V,一定要对PFC电压取样电路进行检修处理。对于此类故障,多是由于PFC取样电路漏电引起,常见问题是PFC芯片1脚外接的上分压取样贴片电阻(510K或1M)的背胶漏电,导致不定时故障出现。具体方案如下:
       把涉及的几个贴片电阻焊下来,清理干净电阻下的贴片生产工艺用背胶(红胶),PCB上的背胶也清理干净,测量电阻正常后再焊接回去。(红胶易吸潮,造成电阻两端阻抗下降,引起取样电压变化),开机测量PFC电压,确认恢复到380V以上。

以1673板为例

注:由于电路设计不同,PFC取样电路所使用的上分压电阻数量和阻值有所不同,请根据实际电路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