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RO GAMER rev1.01 不跑码 没复位 反复重启

楼主(2019-01-14):
  B85-PRO GAMER rev1.01 不跑码 没复位 反复重启 各大电压正常

没有思路了,上论坛找了一下,有个大师发表,有一个故障差不多,于是把pu3002的1.05V改为1.6V

把7脚出来的那电阻改为4.7k,升到1.6V故障依旧。接着没什么思路了,刷BIOS跟ECBIOS还是一样,故障还是一样,接着又测量内存各个电压都正常,就是内存总线没有波形,电压有,那就奇怪了。

于是把桥散热片拆了,为跑电路准备,拆开散热片突然发现桥坏了。就是因为各大供电都出来了,所以懒的查散热片走了那么多弯路,换桥故障修复。第一次发帖,小小白一个,说的不好莫见怪。

网友:
我去  桥上面烧成这个样子了应该有气味了吧 之前没有闻到气味吗

网友:
这是1.05v的怎么可以改1.6呢,如果1.6肯定不正常的

网友:
桥短路了,很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