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1-80 不触发 不加电

楼主(2019-01-14):
前几天来了来了一台B41-80 的本子,进水不加电,拆机后发现触摸板下面进水严重清洗后发现有断线,电阻有腐蚀。弄好后加电测试    还是不触发
测量公共点电压只有3v 左右,顺着电源口跑线,发现PQ301的S极没有电压G极总是2.6-5V来回变,测试公共点没有短路。直接换了个PQ301(找了一个普通的P管换上了)结果公共点电压有了,按开机正常显示。装机测试发现插上电池后再插电源短路,
正好下班了,第二天继续修,搞了良久没有头绪,后来发现有人说这个机器有的需要插电池才能过保隔的,这时候我想把原来的芯片PQ301换回去,结果悲剧了,昨天拆掉的找不到了……
有现在手上修这个机器的吗?帮忙看看这个管什么型号的呢、先谢谢了啊。版号,版型的图片下面有  这个PQ301手上有板子的给来个图看看,在线等待……

网友:
这个是版号,

网友:
不可能查电池才可以过隔离 又不是苹果

网友:
告诉你个秘密 不用电池也是可以过保护隔离的

网友:
大佬  大佬

网友:
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短路问题还在保护隔离,慢慢查!

网友:
是的,不可能要插电池才能过隔离的,那样的话还必须要插电池才能开机呀

网友:
不可能要插电池才能过隔离的......................

网友:
谢谢。我再查查看吧,这板子的图纸那我大神有呢?奉献一下呗。。购买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