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2811101不显示上电0.6左右 不显示

楼主(2019-01-14):
6050a2811101不显示上电0.6左右 不显示  两台一样的  现象  测量L66310电感给CPU供电的   没有电压  芯片换了   还是 没有  电压   其他供电都正常   有没有修过类似的机子的
bios 刷了  N个     不行

网友A:
0.6CPU应该过了吧 你查的那电感是不是核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6CPU应该过了吧 你查的那电感是不是核显的

读内存了  就是不显示
屏有反应  会黑一下
一直黑   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读内存了  就是不显示
屏有反应  会黑一下
一直黑   不显示

测下屏电路有沒路,,,,,,,,,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bios问题     可以试一下外接有没有显示,有显示差屏电路。内外无显示,bios刷了无果的话,确定内存已过,那就干cpu吧 。

网友:
Cpu供电最难修了放弃吧

网友:
会不会是屏背光没开出来,好像是桥直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