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C到0.8掉电 通病???

楼主(2019-01-14):
板号为NM-A211,起初是公共点大短路。测量是显卡芯片PU11坏,更换后测试还有小短路的地方,又检查是USB的一个供电芯片U14坏,更换后待机正常触发了。所有供电也都正常了,但电流跑到0.8就掉电,再触发还是一样情况掉电,不插内存条不掉电。看论坛说PU11坏是通病,有大神修好的吗?

网友:
BIOS已刷过原厂的,还是不行。PU11的滤波电容拆下过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