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论坛各位朋友有在修这个机器的帮忙给拍一张图片

楼主(2019-01-14):
机器:DELL inspiron 15-7572 配置:I5 8代低压U  原机提示BIOS错误 刷过BIOS后不触发了 TB买的  合成的论坛下载的刷过都不触发,后来检查BIOS芯片旁边像是掉件了我把图片发上来各位师傅有在修这个主板的请帮忙拍个高清图

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看看是接到哪个脚去的啊  如果是1脚的话 看别的新机器的图纸 对照就可以了 一般这里的电阻都不大二三十欧姆,这么新的机器 还要看8脚是1.8V还是3.3V的供电哦 打开芯片的数据手册也可以查

网友:
非常同意上家的讲法去量一下这个掉件同哪里链接

网友:
8脚是3.3V    那个地方通往1脚的 也是3.3V电压

网友:
8脚是vdd 一脚是ce#片选信号 低电平有效 莫非是平常上拉3.3v电压给它的?待ec读取时拉低? 若是这样 给它来个1千欧或10千欧吧

网友A:
不对 若一脚常时有3.3v 哪里应该是一个0.1uf的电容

网友B:
你看哪一脚的,一般1 2 5 6 pin 都是20欧左右的电阻,3 7 pin 你装个几k 的电阻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 若一脚常时有3.3v 哪里应该是一个0.1uf的电容

那里不是电容  电容一端接地 这个两边都不接地 如果有应该是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哪一脚的,一般1 2 5 6 pin 都是20欧左右的电阻,3 7 pin 你装个几k 的电阻都是没问题的

不确定那里是不是掉件了 机器现在就是不触发  EC以前没见过  MEC1416什么资料都找不到

网友:
你拆掉bios 打阻值, 1 2 5 6 阻值要一样才行,特殊情况1脚会相差一两百,无问题就测电压 看3 7 pin 有无3.3电压,有的话一般掉件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最快的方法就是示波器了,有没有波形 一下就测出来了

网友B:
还有程序的原因,八代的一般你原机备份刷回去都会出问题的,最好找个原厂bios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程序的原因,八代的一般你原机备份刷回去都会出问题的,最好找个原厂bios刷一下

论坛不是有一个原厂纯净ME的吗  刷过后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