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宏基 P239HL大短路,驱动程序备份和电压标识

楼主(2019-01-14):
驱动板电压标识

修复后电源板高清图

修复过程:
电源板部分可以参考AOC 型号919Sw的图纸,除升压部分有点区别其他都一样。
用7575代换7576,加100K。
更换损坏的电源板开光管221电阻等零件,
5V电压和16V稳定输出,但开机屏幕无显示,连宏基的logo都没,最后发现是屏接口松动。此显示器要按开关才可以显示,亮绿灯。

MCU程序和VGA的白平衡芯片程序备份。

网友A:
厉害的   , 驱动板 就会 测测几个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的   , 驱动板 就会 测测几个大电压

哈哈,我也是刚修显示器,所以这么详细的标注,顺便发到论坛。真正的高手,最多标个位置,少有这么耗时且详细的编辑

网友:
驱动程序有好几年没刷了,老早有个VGA(全通线)容易坏事,金币没了不好加,只好加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