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3V

楼主(2019-01-14):
故障是插电 源 充电电池灯闪 故障判断是短路  拆机   拆机主板发霉 直接处理   维修的最终的目的是修好机然后收银子 如果一坨锡解决不了就两坨 图有有点乱 将就看吧 最后看开机画面 到此维修结束 各位随意 轻点喷

网友A:
如果两坨锡解决不了的事情!你是不是要来三坨

网友:
简单清晰  加分了

网友:
这好事要经常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坨锡解决不了的事情!你是不是要来三坨

要是两坨解决不了 就给它来根线  盘它

网友:
连接点氧化了???还是机子短路才闪指示灯

网友:
看不到在哪...............................

网友:
清理的很干净。。。

网友B:
如果一坨锡解决不了就两坨 好贵的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坨锡解决不了就两坨 好贵的锡

TB主板一块要8-9百 这两坨不贵 哈哈哈

网友:
y技术可以简单明了

网友:
短路一般还是很好排除的。。。。。。。。。。。。。。。。。。。。。。。。

网友:
实在解决不了的,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