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6ucpu虚焊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9-01-14):
拿着机器刷了三四个bios 情况没有变化,测了一下供电都正常,看电流没有正常跑码,直接加焊cpu 焊的时候能看到cpu比风口还大,加热到270度周围锡才开始融化,试了一下还是推不动,然后把焊台风口左右来回动,过了5秒再试推动了,好焊接结束上电亮机!焊接前一定要把边胶除净,温度一定要控制好,在能推动的温度下超过30秒都有很大概率会爆锡!

网友A:
感觉会返修,以现在的制造工艺,CPU底下虚焊的可能性很小,一般都是晶体不良 加焊一下,只是暂时性的解决的问题,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确实 底部虚焊可能性很小   都是上面晶体与基板虚焊  因为发热是上面晶体发热 下面的锡珠不太可能虚焊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直接干

网友B:
主板太薄了,会变形,幸运了

网友:
CPU 也虚焊啊 一般我都敢焊

网友:
一般遇到CPU问题我都直接换板,这种加焊估计很容易返修

网友:
干就完了。磨磨唧唧永远修不好机

网友C:
现在的主板太薄了  很容易变形         集成度又高

网友:
盘它就完了!!!!!!!!!!!!!!!!!!!!

网友:
CPU虚汗这种很少啊

网友D:
直接加焊cpu 焊的时候能看到cpu比风口还大,大
概加热多长时间?

网友:
板载的CPU 虚焊确实少见  还是晶体不稳定了

网友:
修好都是好样的

网友:
遇到这种CPU直接撸就对了。

网友:
CPU虚焊概率低,一般所说的虚焊,那是基板与晶体虚焊,不是锡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会返修,以现在的制造工艺,CPU底下虚焊的可能性很小,一般都是晶体不良 加焊一下,只是暂时性的解决的 ...

见过芯片晶体爆锡吗?温度控制在爆锡前几秒估计晶体也焊接好了,我修过的cpu问题可不少,能焊好的就不会返修!打黑胶的我也能一次植球植好!

网友:
我修过的cpu可不少,基本没有返修的,保修3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太薄了,会变形,幸运了

如果连主板都变形说明焊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主板太薄了  很容易变形         集成度又高

你们那边如果有类似的可以寄给我修,同样问题给商家保修半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加焊cpu 焊的时候能看到cpu比风口还大,大
概加热多长时间?

时间主要在周围锡融化的时候不要超过30秒搞定就行!

网友:
都是晶体虚汗的多

网友:
CPU不好做啊,,,,,,,,,,,,,,,,,,,,,,,,,,,,,

网友:
做BGA周围不贴点防热胶布吗

网友:
是否返修了哦,这么久了一半处理虚焊都可能返修

网友:
CPU一般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