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D R2.0 USB报错 15秒关机解决

楼主(2019-01-14):
型号:华硕H81M-D R2.0故障:USB开机15秒后关机
今天同行拿来一个板子,说USB报错15秒关机,

第一想到了USB-OC#信号。打开点位图直接搜索

测量此点电压0V不对,论坛上很多都说822排阻爱坏,这个822排阻是和472这个排阻分压产生3V的电压送到南桥里检测USB电压的。

472排阻的一端电压5V正常,测量进桥一侧三组USB检测信号对地值都正常,于是把822和472排阻都换掉还是没有检测电压,于是一坨焊锡上去
搞定!

现在怀疑这个不出电压的问题应该是南桥损坏导致拉低了这个3V电压,现在台式机主板不值钱,价格要高了就都不修了,所以只好出此下策,也是没办法! 码字不容易请各位加点分,谢谢!

网友:
确实不值钱 淘一个也就80以下

网友(2019-05-07):
这一直以来华硕的通病,捡钱的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