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

楼主(2019-01-14):
开机自动关机,然后重启,一进系统开机完成就掉电,所以测不到温度,先排除了温度问题,清灰换散热铜管都不行,又换了内存硬盘并重装系统不行,后面又换了主板,又换了CPU都是一样的故障现象,裸机开机也一样不行,无语了,到底问题出在哪?

网友A:
坐等大神来解答,我遇到过 就在前几天,不装鲁大师啥事没有,安装鲁大师立刻掉电重启,如此循环。你的应该也是这个问题,进系统的时候赶紧把鲁大师退出程序,你试试就不会重启

网友:
还有电源头的正负极 有可能脱焊了 我的是黑色脱焊了,但是还接触着,焊好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等大神来解答,我遇到过 就在前几天,不装鲁大师啥事没有,安装鲁大师立刻掉电重启,如此循环。你的应该也 ...

是的,我的也是这样,一装鲁大师就掉电重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坐等大神来解答,我遇到过 就在前几天,不装鲁大师啥事没有,安装鲁大师立刻掉电重启,如此循环。你的应该也 ...

后面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BIOS啥的都刷过好多个了,还是一样,你修出来了吗?反正是不装鲁大师就啥事都没有,我的就这样给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