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42F1500-3D三无(灯亮)

楼主(2019-01-14):
主板型号MS28L2MAB2HG客户描述:反复拔插电源有时候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拆机测试,24v,12v5v,2.5v 3.3v 1.8v 1.2v都正常,
1.在网上搜索结果,说c140哪里1.2v加个4.7欧姆电阻,还有就是把原本的电感换成220的,这两种方案都试过无效
2.测种发现复位信号不正常,不能开机的时候,复位高-低电平变化后直接到0v,能开机的时候高-低电平变化后直接到0.22v,而且24v12v5v另外的3.3v都是没有电压的,必须开机才会有,发现这个问题后,一直在复位信号哪里排查,后来想想待机不应该出现24v12v等电压的,旧把主板上的电压开启信号先POWER_ON拔出,结果,复位信号直接变成2.24v,同样开不了机,仔细想了一下会不会是引导程序问题导致不能正常待机,找了个引导程序刷了后,故障排查。把这台机子的现象与排查思路,图纸,引导程序都发给大家,希望都大家有帮助,程序直接刷TCL L42F1500-3D引导数据配屏LC420DUN(SF)(存储GD25Q16B

TCL L42F1500-3D引导数据配屏LC420DUN(SF)(存储GD25Q16B.zip

网友A:
你是用编程器刷写的吗?????????/

网友:
哇,电视机这么难修啊,还没修过电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编程器刷写的吗?????????/

把芯片拆下了,编程器直接写芯片就行25q16b

网友:
在100蓝色电感右上角的那个8脚集成块也容易坏。电源指示灯有时亮有时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