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T2012E 开机不显示 求组

楼主(2019-01-14):
华硕ET2012E 开机不显示 BIOS 刷了,内存换了,,CPU是带G1620T的 换台式机的 不显,,,,不知道怎么搞了
华硕

网友:
确定主板没问题就查屏喽,不过屏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6系列芯片组的,按时序慢慢查

网友:
好像描述的有点少了。。。。。。。。。。。。。。。。。。。。。。。。。。。。。。。。。